三星 R408 掉电

楼主(2010-05-17):
修一台进水的R408 开始是不开机,把主板清理一下,还是不开机,测H8 1#没有复信号,后来不知道怎么回来就有了,然后就能开机了,现在就是用着一切正常,但是有时自动关机,接着外接电源用的时间长一些大概能用3个小时以上, 如果单用电池就不行了,10分钟就关机。我测试感觉和温度没关系,主板也没有断线,没有腐蚀的元器件,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现在就什么也别动,放到烤箱里烤24小时。

网友:
楼上的言之有理

网友:
主板里面的水份早干了呢,客户这样都用了三天了,机器自身的温度早烤干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