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17):
前几天接到一台IBMX31本子,不开机,待机正常0.03A,查 1631  有主供电,5V 输出,23有总控制信号,可是没有3.3和5V,7和28只有1.62V低电平,找了下论坛有过类似故障的帖子 ,说是 3.3和5V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就换了,果真3.3和5V都有了,可以开机,试了几次都没问题,以为问题解决了,可是装机后竟然又不能开机,电流掉到0.01A。继续检查,1.8没出来,南桥温热,换了1845和他的电容后,又可以开机了,试了几次都没问题,这次有经验了,试了很多次,也正常,装机,晕死了,竟然5A大短路,南桥发烫,怀疑南桥坏了,换了南桥,可是故障依旧,没头绪了,请教坛里大侠们给点意见,又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
补充下,TB芯片和IBM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既然是5A大短路   那应该是主供电 短路了  先查主供电哪里短了  场管击穿对地 或者是电容击穿  或者是芯片有坏的!先查查在说吧

网友:
你还是说的不太清楚,5A大短路应该是主供电短路才对,南桥发烫要查周边的电路,总之好象理的不是太清,还是要慢慢查啊

网友:
3.3V电感附近的对地阻值都是30几,可是查不出短路,低电压烧机,南桥烫,I/O也有点热,这个本子的主人是个老爷子,很老了,我心软,当时报的价格太低了,现在后悔了,换了好多元件了。

网友:
5A大短的话要不主供上的电容,要不高端管击穿顺便导致稳压二级管击穿

网友:
为什么你每次装机后就开不了呢?我之前遇到过IBM R50E的本,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后来是外壳的问题导致的,加了绝缘胶,问题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装的时候短路了吧

网友:
你说的现象好像是 住供电有问题啊  你还是重点查这一块把

网友:
你这种现象只能从头修起了,没办法,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吧,一定要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