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装机器NEC VERSAPROR VA15X

楼主(2010-05-17):
这是在B 壳上的型号:VERSAPROR  VA15X  这是在D壳上的:PC-VA15XRXZH不知那一个型号是这本本的型号,
这里想请各位大哥帮一下:我这里有2台一样的机器,一台是开机能亮,现在想要安装系统,用的是GHOST本的系统盘,用GHOST能够完,但每当解压到显卡时就死机,系统无法安装成功!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显卡坏了啊?再次谢谢各位!如何解决?
另一台本本,型号也一样:能加电,且电压都出来的。可电流跑到0.8就不跑了,测试卡不跑代码?请问各位大哥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
装系统那个,你换过一个系统再装没有,我遇到过一个解压驱动就死机,后来换个别的ghost就好了。

网友:
前者不确定是不是显卡,要换个系统装装试试,后者显卡毋庸置疑

网友:
不要上来就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先软件 后硬

网友:
有图吗 发个图上来 让大家看看先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解决了,换了一块硬盘就好了。后都 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呵呵,后面这台修好了说下问题哦,我今天也一台这样的,CPU 电压不稳,明天换下MAX1887试下

网友:
遇到过一台GATEWAY的,电流上到0.6A左右就不动,查到CPURST信号只有0.39A,明显偏低,做了北桥也不行,正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