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S875WP1-E主板CPU的复位 PG电压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17):
不走码 ,  CPU电压1.47V  , 其余内存等供电都有,  IDE有5V复位 , 但478假负载的PG为0.79V , 复位为0.46V,  时钟0.39V应正常.  请问PG ,  复位都低是什么原因?  该查哪里?         板可能不值钱了, 但机主说机装有几千元的正版软件 , 换板就废了, 因此想尽量修好板 ,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478假负载的PG为0.79V , 复位为0.46V”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上真u供电偏低,要先修复供电,复位信号也许会跟着出来或后修复位电路

网友:
cpu的座子有没有虚!
还有你换一块板子不动硬盘,他的资料也不会丢呀!(只要用原来的安装版系统光盘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板子能不能修吧..如凌寒所说.一切以上真U为准,先修好供电问题..如果实在修不了的...把硬盘的C盘先备份好..再挂到要更挂的板子上,进安全模式..用封装工具把原来的C盘重新封装一遍..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 问题是CPU的PG及复位 , 我未能跟到线路接到哪的 ,  上CPU则不知怎样测这2点电压了 .

网友:
INTEL原装板的话,上假负载是不能测到复位电压的,当然也测不到PG了,我是没测到过。我经常修IN的915 945一般这种板就BIOS爱坏,IO爱坏,别的好象都不好修了

网友:
CPU复位点、PG 一般在U座附近有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INTEL原装板上负载是测不到信号的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INTEL原装板上负载是测不到信号的 "      我忽略了该问题 , 这样说可能真不是PG或复位的事了?    我将PG及复位两点与CPU座周围每一个电阻都测了一遍 , 居然没一个是直接相通的,  与北桥周围电阻也测了一遍,  全不直通,  真不知PG及复位连到哪里去了!   南桥边缘的电阻太多了 ,我还没一一测量.    如果不是CPU的PG或复位问题, 又会是哪问题呢?    没发现明显松焊 .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U试试或者压压座

网友:
INTEL原装板的话,上假负载是不能测到复位电压的,当然也测不到PG了,我是没测到过。我经常修IN的915 945一般这种板就BIOS爱坏,IO爱坏,别的好象都不好修了

引用 网友A:

可找到你了 你QQ多少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95319&page=2#pid1547183 你在这里说的10分钟修好 是怎么维修!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U试试或者压压座
引用 网友B:
   不关U的事 , 座或桥都压过了 , 没反应 ..

网友:
查查供电 桥的供电 内存供电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