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笔记本板子是945.还是965呀

楼主(2010-05-17):
请教下各位老师怎么看笔记本板子是945.还是965呀。跪求了

网友:
PM45  或 PM65标识就是,  而且带有PM的北桥内部无显卡模块,带有GM的有集成显卡模块

网友:
主板的命名基本上是按北桥芯片的名字来命名的

网友:
好。谢谢咯。我同事还忽悠我看南桥后的三位字母。真晕

网友:
6楼的兄弟真逗,你同事是不是告你965 945 是南桥的型号呀,要么同事半瓶水,要么是赵本山的徒弟

网友:
嘿嘿。是哦,就半瓶水啦、

网友:
知道南橋後面的 字母數字, 也可以判斷是965 945了,各自對應的。 同事沒有騙你。

网友:
哈哈 認識一下,OK?

网友:
下个鲁大师软件一看就知道是945还是96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