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0-05-17):
----------昨天小弟的好朋友帮我买了一个全新的稳压电源。型号APS3005SI的,这个电源现在有点让我头痛的是,一通电电流指数在跳动,在0.5A左右,电压旋钮到最大,也到不了10V。小弟赶紧打电话给安泰信技术人员,他们说有个什么预热过程,扯淡啊,我朋友的那个双相输出的(体积是我的两倍大)安泰信开机也不用预热啊,开机就能正常使用。电压随便调到指定指数。电流始终都是0.00A(空载)。
----------请教各位同仁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小弟也按说明书上写的:将电压调至1V,短接电压输出正负极,调节电流,根本达不到说明书上所写的0.001A。差之深远啊!最好的一次是在开机预热几个小时后,才达到0.007A。
----------烦请各位同仁给点意见。新买的东西,不会我这么点背吧???

网友:
----------不是吧?点老背了..........

网友:
如果是延时稳压电源,是要加电一段时间才有输出的,我个人认为延时的作用要远大于稳压的作用。
用万用表电流档,空载测试稳压器输入电流(如果有功率计,那测起来就更方便了),注意别被电到。稳压器上的表头不一定准。

网友:
呵呵,再试一段时间还不行,去换一台去。

网友:
机器坏了,退货或者修吧,我前段时间买了个,发现电流表没有A后面的点了,就拆机自己把那电阻换了一下,呵,有点了。

网友:
有时是受潮影响

网友:
退吧  不管是好是坏   退了再说   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网友:
看来是上当啦,最好去找他们去、、、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兆信的   没加负载  现在突然就在一直跳变
郁闷了啊
17V  跳变20V  15V  波波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