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笔记本用的是什么万用表?

楼主(2010-05-17):
笔记本中有十几毫欧的电阻,而万用表的测试范围下限是0.1欧。
请问各位用的的什么样的万用表?

网友:
这个电阻用不着测得这样精确吧,反正没有碰到过这类电阻导致的故障。

网友:
我记得这种电阻好像都是起到连接、保险的作用,没必要太精确了。

网友:
普通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那些小于10欧的电阻基本都是作保险用的。

网友:
俺用的是的是胜利的70C 南京的FM-47

网友:
保险电阻是0欧 十几毫欧的是检流电阻,必须原值换。

网友:
我现在想用指针式的。。。不知道大家认为怎样。。。

网友:
高手无所谓了 什么表都可以用 在我以前学习的地方 高手们都用20块的表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网友:
我用的优利德 万用表,声音大,灵敏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