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师傅们快来!

楼主(2010-05-17):
方正显示器,刚开启的时候有水浪似的波纹走动,两秒后,提示错误信息:“模式不支持,H:68.7KHZ 、V:85HZ”怎么回事?很是头疼!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至于刚开启的时候有水浪似的波纹走动,查查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和12v,5v的电容。“模式不支持,H:68.7KHZ 、V:85HZ”重启电脑主机,在键盘上按F8,找到VGA模式进入系统,看看是否正常,否则就得维修驱动板,重写软件来判断

网友:
拔下信号线有没有菜单

网友:
看下是电源电容 刷个软件看看

网友:
拔下信号线看现象先,故障依在就直接拆机细检下有没电容器件鼓包现象,若故障依然那只有刷过驱动了。

网友:
看下驱动板供电的电容是否鼓包 漏液 模式不支持 把主机的分辨率调低点 监视器 调到60HZ 试试

网友:
水波纹的故障检查下电源滤波电容 模式不支持的故障 把主机的分辨率调试 试试 不行的话再刷一遍程序

网友:
看下 驱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