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mos 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0-05-17):
CMPAQ Evo N600c 开机出现 Power-on Password 请教给位高手 怎么解决?
Word

网友:
拔掉COMS电池用镊子分别镊住接口的正负极放电约一分钟试一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笔记本放电解决的可能性小的很,基本解决不了,直接换BIOS芯片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