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500镜头卡死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7):
故障表现,装入电池按下开机键,开到开机LOGO后提示镜头出错,提示重新开机,此时镜头无任何动作,重新关机再开机也是一样,判断镜头卡死,怀疑有异物或传动齿轮损坏。

先看外观:

拧下外壳所有罗丝后拆开后盖:

拆下固定液晶屏的罗丝将液晶屏与机器分离:

注意!!这里的四个点连接到高压电容和闪光灯,有高压,千万别用手触摸,否则高压电容对人体放电会电伤手指。由于此机器是二修机,上一家在装起来还给客人的时候没有将这四个点的地方贴上防电胶布,在拆机时造成一定的危险。现在我们将高压电容放电,从左往右数第二个点和第四个点是正负极。

放完电后将固定主板的罗丝松开,将主板分离:

然后拆开前盖:

然后将整个镜头独立分出来:

将高压电容和镜头分离出来:

拆开镜头的后盖:

将镜头内部的组件全部分离:

通过对每一级镜头组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明显大的异物,只是非常多灰尘:

清除所有灰尘后将镜头组件装回去:

用手转动镜头感觉无异常:

装回后盖:

注意:快门线是先从这里伸出来

然后再穿回去:

然后再反回来:

焊接好快门线:

整个镜头完全装好后装回机器:

重新开机测试,已经不再提示出错,取景正常:

关机转至录像模式再开机也正常:

至此三星S500完全修复。维修总结:该机器的镜头在设计的时候防尘保护不足,用户在使用的环境下也比较多灰尘,导致该机器的故障发生。

建议。在灰尘多的地方尽量少使用相机,不管防尘措施多好的机器,灰尘还是无孔不入的。平时不使用相机时要装回相机包。放置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不要让机器受到阳光直接照射。

网友:
哎,我用的是S600,也卡过,修好了。快门也坏过,三星真让我伤心。

网友:
总的来说,三星是小问题不断,大问题不多,

网友:
合成版主,最近很少发这样的帖了啊,受益匪浅。

网友:
主要是人手不够,忙个半死了.呵呵.

网友:
我晕啊,眼睛没聋吧,

网友:
上次也接修了一个,是镜头不能收回,是个女的送来的,还没拆机,她男的又来了,看我还没拆开,就接过来,使劲一按镜头,镜头回位,然后开机,镜头伸缩自如。最后一聊,这个机子经常出这个问题,人家每次都是这样弄好的。 晕!人品也太好了,弄了几次也没把里面的齿给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