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加电不亮!!!!

楼主(2010-05-17):
一IBM T40拿来时南北显全干过了·····开机电流加到0.6不跑数····查BIOS第25脚LPC总线没起振····换南桥不行又加了下北桥··
  ···开机还是不跑数业只加0.6····郁闷了·····BIOS也刷了····  敢问哪位高手有何高招啊···指点一二。。
    ATI独显的cpu 南北桥显卡都在一起的····给点思路··

网友:
CPU没工作  查CPU供电 复位 时钟

网友:
LZ发贴发错位置了。

网友:
这位老兄真有魄力都还没有找到问题在什么地方就都干了一遍。应该先锁定问题在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