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0插座发热

楼主(2010-05-17):
我的精英P4VMM2主板的ATX20插头发热,电源烧坏了插座也烧坏了,换个电源插座还是发热。不知是什么原因?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看看插座下面是不是连在了一起

网友:
没连在一起

网友:
以前的电源,坏的是哪个供电?对应座子上发黄比较明显的看看。然后量一下这个电压所供器件工作时温度是否有异常。如果只是热,但热的不很明显,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
有某路电压负载过重
用手摸摸哪根线最烫

网友:
接口接触不好也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