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楼主(2010-05-17):
手上有一台T43的机器,这台机器很奇怪,之前是不开机,后测试北桥坏了,重做北桥后可以点了,就还给客户用了一段时间,现在有新问题出现了,就是机器正常开机时,不能动机器,只要一动机器,机器就死机了,不是这是那里的问题,我折下来测试主板,看了一下午电影,都没有死机,但装在机壳就又这样了,我很闷,请求帮助。。
不开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没有装服帖。
或板子有虚汗的地方。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这个机器南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T43的机器也没什么贴纸 可能也虚焊

网友:
我这有个索尼的就是 拆完 烤了下板子 OK了

网友:
南桥问题。。T43通病啦

网友:
还有你看下死机之后,你用手压抽模板下,或者拆开机器直接压着南桥,看能活过来不

网友:
我遇见过。往主板背后贴满透明胶纸就行了。

网友:
显卡问题
试试

网友:
想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你在不装掌托时。开机正常看电影时用手去用力按一下南桥的底部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觉得是桥的问题 建议加焊

网友:
桥加焊后下··还是一样应该是显卡!

网友:
应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你可以将主板装进去后不加U形框和掌托,用按压法来测试。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和显卡下有没有黑胶,没有的话都加焊一下,有就直接先做南桥

网友:
LZ是加焊/重做的北桥,还是直接现换的北桥,我怀疑还是北桥的问题,应该北桥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做北桥的时候把显卡给弄虚焊了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下试试,FBM的桥就有这毛病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台机器修好了,不是南桥的问题,是网卡芯片微短路,电容两端的对地值57,换了网卡,问题解决了。

网友:
网卡轻微短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呀,真是怪啊,现象迷惑人,方向很重要

网友:
南桥问题啊
USB ---48M时钟没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