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精英型号 NFORCE5M-A网卡问题!

楼主(2010-05-17):
精英NFORCE5M-A,板子,关机后重新开机网卡就不能上网了,清了COMS后就可以了,有时候重新把内存换个接口就可以了,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CMOS设置  能不能保存   最好扫下硬盘

网友:
我成攻了,原来是路由器不分配IP地址的问题,我把路由搞回出厂设置后就OK了

网友:
不会这么恶搞吧,路由和主板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