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不开机

楼主(2010-05-17):
前天接到客户一台机器,P41.8 256两条,北桥ATI  2IGP340M 南桥梁ALI M1535+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有时开机后有长鸣声,一会就消失了,代码2E,我以为是内存不和行,换了内存还不行,我就加焊内存槽,故障依旧, 我就用内存打值卡测试有没有空焊现像,也测试过了,没有问题,最后我在换了,内存和北桥核心供电IC,MAX1715,内存供电正常了,.但依据点不了,到目前为止,北桥也重做了,连码都不跑了,另附,PC卡主控芯片发烫,把我的手指都烫了一个泡起来了,我折下来,还是点不亮,请求帮助.

网友:
一开始可能是北桥空焊吧
后来可能是LZ把桥搞坏了
拆一下来再重做一次吧
不行就换个北桥吧

网友:
最初应该是北桥空焊,

网友:
哎呀 问题越高越大

网友:
笔记本我有点怕,都不敢搞,怕故障扩大化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最好是换块板,故障越来越多。

网友:
一开始可能就是北桥问题。现在被你修的问题又扩大了。 这样的话比较麻烦了

网友:
ATI的桥比较难做,我也做了两次也做不好,桥都是旧的,板子没问题多做几次好了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E600 我手上两台这个机先都是触发掉电,换1715 电流到0.83 就不动  了,不跑码,怀疑NB坏,加焊了一下,故障一样,听说这个机的NB桥下PCB板层易断线,做桥也不好,客户不修了,准备收了装显示器用,

网友:
这个是NEC VA15X 的型号吧,我正在修这台。还没好,明天找下料件换下,CPU 电压输出不稳。。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