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0-05-17):
监视器是不是就是显示器啊??疑问中、、、

网友:
不是   里面的驱动程序都不一样

网友:
监视器和显示器完全两码事,
监视器是高清的,有的得到850线,显示器按照线数来标的话,应该就300多线,
监视器因为清晰参数高,所以造价高的多,一般输入接口是AV的为主,也有VGA的,不过用VGA效果差

网友:
台式机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的那个监视器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就是要外接的显示器,不过它有一定智能化,能识别显示器内的软件,根据软件来判断给于多大的显示范围和屏幕刷新率

网友:
监视器,还真不是显示器,液晶监视器,一般的19寸1500左右,好的上万,显示器就700到1000多左右
显卡那里说的说监视器和显示器是一样的,是因为翻译或广义上的说法,狭义上说区别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