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屏接口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一块老屏如果找不到屏的PDF资料,还有什么其它方法知道这个屏的屏线接口定义啊?
这个屏的屏线是这样的:

问题终于解决了,TX31D31VC1CAD Hitachi(日立) LVDS 12.1 800*600 3.3V 单灯大口 FIS-W21-D6L RM3251 FISD6(右1-3空,4-6电源,8-7时钟,11-10第一组,14,13第二组,17,16第三组) 需要专用线

屏型号是HITACHI TX31D31VC1CAD,各位知道这个定义的话帮帮忙!

网友:
对屏线接口各针脚对地打阻值应该能测出来吧?本人对显示器不太了解,说错末怪

网友:
站上有的
自己找一下,传了怕说我骗分

网友:
你把屏接口传上来,可以看出是20针针插

网友:
好象是COMPAQ 1700本本的屏线。

网友:
你把屏接口传上来,可以看出是20针针插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0针针插的接口定义都一样的,排列次序从1-20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