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pro-m2 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0-05-17):
内存是DDR2  1.8V供电与238脚3.3V供电短路    两者都是1.78V  打蜂鸣档的通的  同时也和 239脚的通的, 这主板238脚不是由ATX3.3直接提供,我测了很多地方就是找不出是哪个电路提供的,

此内存1.8V供电是有 RT9218控制两个场管提供的,经过一个电感才与238脚 239脚短路,我拔下此电感238脚就与场管不短路了,但是还是与槽路的1.8V短路,这1.8V线路有进入北桥,现在我就是找不不出 这238脚经过哪里与内存1.8供电短路了?

网友:
接可视电源+极1.8V到短路处另一段接地上电烧一下

网友:
楼上的能说清楚一些吗?1.8V 跟 3.3V 短路是在槽里的测的,我找不到哪里有短路的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型号的,故障是内存、U供电坏,你上个图吧,你指的238,是R238、C238还是在哪?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啊。

网友:
把管换了,

网友:
LZ的思路有点乱
现在内存供电到底正常否?你就测量MOS管的输出端

网友:
内存主供电正常,但是内存238脚跟内存 主供电1.8V 是 通的 ,也就是说 238脚的电压本来是3.3V 的现在测得也是1.80V 了

网友:
如果内存是3.3V,场馆我们可以把他简单看做是一个二极管,3.3+0.7,那么控制端的输入应该是4V,所以我猜测,问题应该还是在前面,换一个9218试试看。

网友:
有的是用MOS管转换3.3转3.3V你跑下路不就知道吗,跑路主板而已,跑不出来吗

网友:
LZ厉害,搞了半天,原来是指B118脚

网友:
内存第238脚与电感L41相连,然后接RT9248的14脚(PHASE),14脚接C266与1脚相连

网友:
如果内存是3.3V,场馆我们可以把他简单看做是一个二极管,3.3+0.7,那么控制端的输入应该是4V,所以我猜测,问题应该还是在前面,换一个9218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啊 ,,,3.3V 跟 1.8V 怎么是连一条线路的啊? 这样怎么可能出来两个不同的电压? 就是因为这两电压是同一条线路所以现在才出现  两电压都是1.8V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两天 忙没有时间上来看,现在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内存的1。8V电压,是从3。3V上稳压来的,要是场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