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元件标识前面还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17):
今天研究主板看到上面元件标识前面还有字母,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场管标识是VQ8  VQ9,电容是PCE 14  PCE15    还有AR12  AR13  AR14    另外主板CPU 南北桥附近还有一些金属点 TP_1D2V_HT   CPUPG   TP_1D1V 等等
还有一个场管的东西UTC UZ1085L ADEAVLAA  主板上标的是PVR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好像只是一个代号 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一般来说,第一位表示此元件属于哪个功能模块,如PD18为主板电源模块标号为18的二极管........

网友:
TP_1D2V_HT   CPUPG   TP_1D1V 是测试点,TP即(TEST  POINT),方便测试和检修而专门设计的点

网友:
对啊,TP代表测试点啊

网友:
你好。我看到你在《求3.3V/5v/12v短路维修思路》回复的贴子上说是摘自一位前人的文章,给个链接好么?把贴子标题告诉我也成,想认真的学习。

你好张汉卿 :你给我发的短信息我没法回,在这个贴子给你回复一下吧。
我这些东西都是从以前的只读区看到的,你可以去里面找找看,应该是"夜雨十三天"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