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H100不开机

楼主(2010-05-17):
神舟承龙H100,按开机键,只有0。22A电流,测得CPU无供电,量MAX8770旁的10欧姆电阻,只有1V电压,不对,跑线路,USB供电也为5V,再跑,找不到了,相了一天,今早到公司直接飞了个5V到USB供电脚,死马当活马医吧,一开机电流上来了,上内存、CPU开机OK,测机一小时没问题,给同行打电话取机。

网友:
电流这么低,电压应该还没上全吧,没到CPU

网友:
你这个我怎么一点也没看懂,你是飞线到u口,还是飞线到8770?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cpu主供电5v没有 从usb取个5v飞线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