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881 网卡驱动正常,但插网线没有反应

楼主(2010-05-17):
Macbook A1881 网卡驱动正常,但插网线没有反应

网友:
注意观察网卡内的针脚,重新做个网线水晶头,最后拆机检查代换网卡芯片

网友:
东海之鲲 -2 小妖冒泡

网友:
网卡口没问题,有可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吗???但驱动都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