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更换电容后,机器运行速度慢的象蜗牛。。。。

楼主(2010-05-17):
顾客拿来一HP品牌机,型号为:g3328cx,症状点不亮。
拆机发现CPU供电电容爆了3个,北桥旁电容爆1个,内存旁电容爆一个,
马上进行更换。
更换完毕主板即可点亮。
装机进系统,发现系统已损坏,重装之。
GHOST中,进度非常缓慢,速度只有40-50左右,
开始并不在意,就去忙别的事去了,20多分钟后系统GHOST完毕,
重启安装,XP进度条扫了3分钟才过去到桌面,扫描驱动又扫了10几分钟。。。
程序还在运行,可是运行速度和机器配置完全不成正比。。。
4400+ 2G/DDR2 WD320G
主板型号:精英代工mcp61pm-hm
安装界面运行了个把小时,我是忍无可忍就关机了,
检查刚换的电容没发现异常,参数一模一样,正负级也没问题。
更换了电源,内存,硬盘和硬盘数据线再试结果还是一样,确定还是主板问题。
可是不知道哪里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了,望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进入CMOS设置,把不必要的项目关闭

网友:
可能是在检测  什么选象  关了应该就行了

网友:
BIOS。。。跟那个应该关系不大吧。。。
COMS放电,调试过了,也还是那样。。。

网友:
是不是有那路供电引起的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电路是否正常~~~把你换的电容加焊一遍~~由于有些电容由于焊得不到位~~两边都焊都位喔~~

网友:
怀疑过你换的电容的问题么???
现在很多电容都达不到标准的,重新去换你所换的电容也许会有惊喜。
还有换的时候是否把焊点那面的线路给弄坏了仔细查下应该没有那么多问题的 。。

网友:
额额额。
找到问题了。也许是其他没有爆的电容也有问题了- -
我把CPU内存北桥旁边的其他电容也全都换掉了,
结果再次开机就惊喜了,飞一般的速度额额额
谢谢朋友们的帮忙,结果搞了半天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我又多了一份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主机运行速度特别慢,后来更换网卡解决的情况!

网友:
CPU和北桥的散热好吗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遇见过一次,系BIOS 里边的USB设置问题,后来关掉该项就可以了。认为系USB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进COMS设置,把CPU二级缓存关了就好了

网友:
有视波器的话,打一下波形。

网友:
电容会引起速度慢?应该是不稳定才对呀!!!

网友:
以前没感到电容有这么大的影响,宝贵经验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

  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进COMS设置,把CPU二级缓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但的确没有碰到电容会使计算机速度降低。

网友:
电容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这样的经验真的很少见,一般换电容后慢的,我们都查网卡/BIOS等等。

网友:
我遇到过 这种情况,把CPU供电电容全换就好了

网友:
前天装台机器的系统也是很慢,前面都很快,每次到了解压驱动的后两项开始变慢,怀疑是系统碟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把后两项驱动不装结果还是一样,测试主板也没有问题,最后下掉一根条子(板上有两根),再装OK,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年,凡是有电容爆头的,都是电源波汶大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