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精英代工RS482-M跑F2

楼主(2010-05-17):
方正精英代工RS482-M,CPU939 3200+用着突然死机重启跑码F2,内存电压正常,内存也换过了,,现在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北桥上的电容阻值只有12,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压桥试试
看是否空焊

网友:
北桥是什么的?这种一般是桥虚焊了。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如果CPU没有坏掉,查一下VLDT的供电,正常了就按压桥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