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MOS跳线关机时测不到电压?

楼主(2010-05-17):
求助:一片INTEL原装915的板子,长时间插电后可以开机,如果放置几天插电当时开不了机。问题:为什么不管插不插电源,CMOS跳线上均测不到2.5~3V的电压?只有在开机状态才可以测到?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供电的电路有轻微短路。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楼主:电池供电。

网友:
查COMS电路吧  看是不是芝麻管子开路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CMOS电池没电了把

网友:
CAF现象吧,导致RTC电路有点路出现,长时间插电时会逆转CAF把短路现象消除,放置一段时间后会重新恢复成CAF状态,你可以尝试下烘烤南桥附近,然后量下CMOS跳线是否有电压?如果这时有电压,那应该就是CAF效应了,可以割线找出VBAT电路哪个过孔短路了,然后飞线绕过这个短路孔.

网友:
此板确认电池是好的,就是插不插电源在BIOS跳线上都没有电压,只有开机以后,才可以量到3-3V的电压。此板如果长时间不插电,可能会开不起来。

网友:
INTEL的板好像跳线是没电的吧,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网友:
关键是现在插不插跳线上都没电,只有开机的时间才有

网友:
晕   好奇妙啊,   等答案:

网友:
你在板子反面量一下电池的两个引脚看看有没有电,有的话查一下电池到跳下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楼主不会是找错了跳线位置吧....

网友:
别说开机了,即使是电池接触不良,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电压了啊....

网友:
7楼的师傅说得很专业,其实就是COMS电路上的问题,有点微短。

网友:
如果说是漏电,BIOS参数可能保存不了,或者开不了机,但此机只是在关机状态跳线上没有电压,如果长时间放置,则需通电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再次打开!

网友:
INTEL原装板就是这个情况,正常的! 1# 孙如喜

网友:
英特尔板跳帽是没电的,能正常开机就是正常

网友:
但是如果长时间放置之后,马上插电开不了机,要等一阵子再开机才可以,不知道怎么下手处理!

网友:
CMOS有漏电了。仔细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