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判断ADP3203的好坏

楼主(2010-05-17):
手上有块T30的板子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不亮时无CPU供电,但手没有相同的CPU,也没有ADP3203电源管理芯片,所有请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具体如果判断它的好坏,谢谢

网友(2010-11-05):
顶一下,学习一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9-05):
查供电,时钟,复位各大条件满足不,如果都满足,还是不行,那就是ADP3203坏了,换个吧,如果没满足,就重点查没满足的那个条件

网友:
有没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