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0八角的代换

楼主(2010-05-17):
6520可用RT9202代替

网友:
再一次确认,可以

网友A: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这种6520,美国走私过来的台湾代工的HP主板用的比较多,以前我都是试换的。确实可以。

网友:
可以啦,我也试个,现在的技嘉主板坏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芯片啦,,,,,,

网友(2010-06-27):
我刚遇到一块技嘉945的没内存供电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这种6520,美国走私过来的台湾代工的HP主板用的比较多,以前我都是试换的。确实可以。

走私。。。。。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