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PEAI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5-17):
可以触发主板 上阻值卡CPU核心 电压1.89V、PG 1.89V 复位信号1.89V、南桥3.3 1.5 1.8 5V  晶振0.2 0.5
ICS旁有 3.3V 1.5V  内存2.7
、CPU 电压 有问题吗   无思路了   大虾指点
、上真U电压是1.66 CPU附近贴片电容 基本都是1.66V
以脱焊主电源管理芯片 故障依旧

网友:
1.6V的电压有点高
LZ上的什么CPU

网友:
楼主说了半天其实   你都不清楚复位是怎么产生的,何为复位,我告诉你  主板的复位电路主要由ATX电源第8脚  复位开关  74门电路  南桥  电阻电容等元器件     南桥复位后   南桥会产生一个叫PCIRST#给外设复位     所以楼主应该从复位要碰到的电子元器件    还有    8脚  是由低高到的一个电平信号     祝你查出元凶

网友:
话又说回来“我怎么查他会有由低到高的电平信号了    你有示波器或者  频率计   最好不过  测得比较直接

网友:
我感觉这块板的电压怎么都有点偏高啊,该不是LZ的表有问题吧,或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要不就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