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0-05-17):
哪个大哥哥修到过华硕的机器啊,,都是华硕a8系列的,很奇怪的问题,本来好的时候待机是有3m 和5m的,但是现在好多的板就是没有,,没有待机的时候也可以开机,,但就是不稳定啊,,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有时候都正常,就是不太稳定啊,请问,哪位修过这种情况啊,,我认为这是通病啊,,因为这几天都好多台这样的机器啊,请大家多多指点啊,,请兄弟们多多的说下啊,,

网友:
查查南桥,如果坏了重做一下..再就是检查一下休眠键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会先加焊下开机芯片,和南桥先

网友:
也就是开机掉电了  有独立的显卡板吗  先看看显卡  啊

网友:
休眠开关只会开不了机.看看南桥呢

网友:
开机芯片后桥···

网友:
桥的问题吧 加焊看看得不得

网友:
华硕不开机的机子不好修。我上次修了二台都没有好。什么都换完了。

网友:
还是开机芯片问题吧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情况差不多的机器,修了好久都搞不定。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弄了半天也没修好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整啊,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如果没什么问题,在检查一下桥吧

网友:
按键和休息开关坏得多

网友:
我以前遇上过这样的问题,你先看看南桥晶振的谐振电阻和电容。在不行就做下南桥

网友:
同感啊!!A8J的机器有的时候就有3M5M有的时候没有不开机。修了2个星期都没修好。快郁闷疯了

网友:
先换EC 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本人也有同感
华硕本子不开机的故障有一部分很难搞定!

网友:
独显的,考虑下显卡

网友:
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换南桥吧,应该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