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4S自动关机

楼主(2010-05-17):
神舟承龙S264S开机不到1分钟自动关机,CPU换了,电池拆了,本本已拆,开机发现北桥发热很快,一般开机30秒就关了,

网友:
1# 赢在中国 CPU旁边的温控IC 8角的 非常小   拆下看看怎么样!  这板北桥和座子有可能空焊!  曾经修过一块  先是拆IC好了 过段时间用坏  结果是座子又空焊了!

网友:
8角有2个是小的那一个是吧 ,开机CPU和北桥很热2# 杰之科

网友:
楼主 是关机 还是掉电

网友:
cpu座子虚的蛮多..风扇一般我都改长转

网友:
就是开机没进系统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