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50S4不机开

楼主(2010-05-17):
PHILIPS 150S4不机开!
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不亮。折机后测电源的12V供电正常,开关键3.3V正常,按下开关键有跳变。
跑线路3.3V跑不通,(不知道哪里来的,又往哪里去的)控制芯片是MST8016A MCU是MTV312MV64
芯片

网友:
开关键3.3V正常,按下开关键有跳变转载 这就说明电压按键都没有问题 再刷边程序试试吧

网友:
MUC的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你按开关键的时候试过电源输出稳定吗?
就记得这个电源板还有驱动板的24C16程序坏的多

网友:
查MCU是供电、时钟、复位,如果都有就刷下程序,再不行就是MCU坏了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吧!3.3v有了说明至少电压是正常的,主要是查时钟跟复位!

网友:
哈哈。。。。驱动板问题多啦

网友:
代换电源板试试,在换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