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长城CRT在DOS不显!!!!!

楼主(2010-05-17):
一台长城的CRT,在电脑启动时,也就是在DOS下不显,进入系统桌面后也不显,但是关了重开一次就显了
桌面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在dos下 关了再开也不显? 如斯 频率检测或切换部分的问题

网友:
是呀,在DOS下关了再一也不显

网友:
刷一下rom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