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急 我有个HP520开机定在HP 标准上

楼主(2010-05-17):
今天修到一款HP520的机器开机就定在HP标准上 进也进不去, 我把硬盘拔掉也是这样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硬盘

网友:
典型的down logo 南桥干干先

网友:
这个应按死机来修。。。进安全模式来修。。。

网友:
卡LOGO.刷BIOS吧

网友:
内存有没有更换看看,进CMOS 里还原BIOS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我换个HP500 的BIOS 的上去行吗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520的BIOS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南桥撒

网友:
加焊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应该从简单的做起,刷刷BIOS先,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南桥 不行就换
罗海兵

网友:
先内存换一条试试,再BIOS,实在不行干南桥

网友:
按ESC或是TAB键看下能不能看到自检画面,看下挡在那个设备上!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干桥之前先刷BIOS

网友:
先简单的弄BIOS。再弄南桥,不过南桥可能性应该大一点

网友:
先拔掉硬盘光驱等外设。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先裸板跑一下吧,再考虑南桥BIOS啊

网友:
裸机点一下,不行再按压南桥。怕又是南桥脱焊造成此故障

网友:
重做SB.可以好.做过这种.

网友:
裸板试试了,不行也可以放电试试的,再之后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我同意13#的意见 应该这样搞 。不能动不动就搞SB

网友:
先考虑BIOS 再考虑南桥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应该是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档LOOG还是换课南桥好。上次也碰到一台植株不行换后OK

网友:
拔硬盘光驱,不行再刷BOIS,不行再干桥

网友:
放电 刷BIOS 加焊南桥 三步曲

网友:
南桥跟BIOS,南桥的概率大一点,BIOS不可以刷HP 500的
必须同型号

网友:
这个机器是IAT50的板子。在工厂修过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PCI总线的问题。可能的元件有南桥和cardbus(u15) ,你可以先断开U15的工作电压(断开L12,L13)来排除是不是U15引起的

网友:
硬盘 光驱 等都下了 就剩cpu 内存 跑一下 根据现在的情况 BIOS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加焊南桥吧,经常修到,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看下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还是先BIOS到SB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时是光驱坏了。

网友:
还是应该先做一下南桥,不行的话再刷BIOS。

网友:
开机死在LOGO 处。。 真经典的故障。。 干南桥。 刷BIOS

网友:
BLOS 出问题的几率较大。刷一下,如果不好,更换南桥。

网友:
先简单问题弄起。刷刷BIOS,再焊焊SB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档画面   刷BIOS杀南桥

网友:
看BIOS,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