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修内存,看看是哪颗坏了,居然修好了,,,

楼主(2010-05-17):
手头上有条黑金刚单面512M DDR400的内存,单独点不亮,用母条带,在INTEL845集显上可以点亮,但花屏厉害,由于该板不带AGP槽,所以用其他板,但在其他板上,用母条带也点不亮,要么点亮也没认到该内存,请问各路高手,这个怎么修,是不是SPD的数据问题?谁有此内存的SPD数据,颗粒是ELPIDA TAIWAN) D5116AFTA-6B-E,这个内存我已经加焊,清洁过,22欧电阻全都是好的

用另一块775主板点亮了,用RST测试如图,看看是哪个坏了,

我把第五个颗粒与第八颗对换了一下,结果测试如图

由于手头上没有相同的颗粒,找了半天也没找着512M的坏条子,但找着一块256M DDR400的好的条子,四片装的,我在想,也是每颗64M的,我想是不是可以代换,于是,先把现在的第八颗换掉,(就是第一次的第五颗),用这个256M下拆一个,是HY50U121622CTP-D43的颗粒,虽然形号不相同也不知道好不好用,换上去再说..结果换上好,居然能点亮,用RST测试,也没发现问题,如图

现在从图上看,已经把256M的母条取掉了...

图下就是已经换上去的512M条子,和牺牲的256M四片装的条子

网友:
那电容呢。是不是好的啊。数据线对地阻值一正常吗。

网友:
可以点亮了,帮我看图上哪个坏了,是不是坏了两颗啊,5和6吗?

网友:
经过进系统测试,完全正常,哈哈,可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呵呵,在这里,特别感谢摸摸写的几编贴子,我以前修内存,就只是补补金手指之类,从没有换过颗粒,原来不用相同型号的颗粒也可以代换,只要大小一样,位数一样就行了.

网友:
看图片下面绿色板芯片是16位的,上面的红色板的芯片是8位的,这是用16位芯片代换8位的芯片成功的实例啊。

网友:
怎么看多少位的

网友:
楼主看一看摸摸修内存的帖子吧

网友:
不明白为何成功了!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吗?
1。 图一 至少有 2片有问题、
2.最后维修好 只更换了一片
3.16位换 8位。不改线路行了?
可能第一次 第 8片只是虚焊!所以出现这样子?

网友:
第一张图如果看去,应该是5、6、8三颗有问题

调换位置后是7、8有问题,也就是原来的第5颗有问题

最后只换了一颗,还真有点不明白为什么

换和被换的颗粒都是16位的啊
D5116AFTA-6B-E  :512Gbit 16位
HY50U121622CTP-D43  :512Gbit 16位

网友:
第八颗那个好像是我母条的问题,但是母条进系统都是很正常,用RST测试,就有问题,,,

网友:
高位的可以替代低位的,早就实验成功了,多看帖子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