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HP 6531S怎么看电流如何改电源口

楼主(2010-05-17):
我有个DELL 的电源口,请问怎么改能用稳压电流表看电流啊,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啊,谢谢
DELL

网友:
可以就这样用 中间的一根不接 仅影响充电 电流和普通的一样看

网友:
主板电源口有三个角中间的没有电压,待机也没哟

网友:
我这个板子顾客拿来屏摔坏了,我用适配器开机,电压都出来了,就是自动反复重启,各供电IC 也加焊过

网友:
跨接第一个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教啊,现在可以看到电流了,待机0.02 开机电流0.56--0.12后掉到0.02 自动重启插不插内存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啊待机0.02 开机电流0.56--1.42左右后掉到0.02 自动重启插不插内存一样,用手按压北桥显卡上的散热片电流0.56--1.89左右后掉到0。02重启

网友:
液晶屏摔坏了,主板摔坏了,客户还修?????貌似很有钱啊,
我遇到几个基本都是直接问给什么价格,而且都是想卖个700-800,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虚焊了,

网友:
看电流cpu都没有过嘛 看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