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座RBG电压218V!!!!

楼主(2010-05-17):
今天弄到一台机子,开机后测到尾板上RGB电压都是218V,请兄弟们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
原因

网友:
视放电路工作电压70至85V左右,你没测错地方吧,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如下图所示,没点为标有RGB的三点。。

网友:
RGB电压跟第二张图中电阻所连接的电容电压一样大小

网友:
图片好黑看不清,视放电压是储能变压器提供还是高压包提供,测这个电压就清楚了。

网友:
不是高压包提供。。

网友:
这个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应低于1/1000

网友:
这个是黑屏吗 一般电压越高 亮度越低

网友:
你的意思是储能变压器供电,测整流后的视放电压,再跑线到尾板,一路跟踪的查,我不敢相信RGB电压都是218V。

网友:
是黑屏。。现在电压下来了。测G2电压是305V。刚才在喝水。呵呵

网友:
我都不知道怎么电压是218V。。待会上个图来。。

网友:
兄弟们帮我看下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显示器,要看看电路结构。看看末级视放与R、G、B的耦合方式。

网友:
电阻耦合品牌我也不知道。呵呵组装起来的没牌

网友:
你测一下视放输出集成块的输出端的电压,看看是多少,然后顺随它跑到显示器的R、G、B引脚。

网友:
行扫描工作了吗、。?+B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看一下视放供电是不是200V,如果200V多伏电压的,那你测RGB也是200V多伏,那就说明了RGB截止了,那你就要重点检查视放IC前直电路了,你修的是显示器吗?

网友:
楼上问得很好,你修的是显示器吗?

网友:
刚去陪香港佬喝冷饮去了
,嗯,按照各位朋友的提议明天检查。

网友:
是珑管吗?珑管电压高。

网友:
有些机子视放就是200V供电的,

网友:
以前crt彩电的的视放电压就是180v的 如果电压在200v以上 通常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