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报警一长三短问题

楼主(2010-05-17):
接两块升技主板,
型号:av8
故状:一块不开机,一块开机报警一长三段,主板自带诊断卡跑到9c,然后断电。不上CPU,不插12v一样的报警
自己处理:不开机的换了个w83303d后开机了,结果情况变成跟另外块主板一样,开机报警后断电,没有有北桥1,2v跑线发现是由w83303d和w83l950d共同控制的。w83l950d貌似有程序吧,换了个笔记本上的居然不开机,只好换回去了。把由w83l950d控制北桥1.2v想接的芝麻管卸了。1.2v 出来了CPU电压也有了,上自己的诊断卡跑速到c1不动,主板自带诊断卡跑9c,结果一样,报警一长三短,然后断电,又怕是键盘控制器的的问题,卸了键盘的电容,换了io问题依旧啊,求解

网友:
就怕是内存供电和时钟问题

网友:
问题是不上cpu或者不插12v都会报警

网友:
那就再辛苦刷BIOS了

网友:
bios刷了 北桥是k8t800 pro

网友:
好像也w83l950d里面有程序吧

网友:
你那应该是内存的报错啊 。你换根内存试下咯

网友:
换内存,cpu,加显卡,都试了

网友:
又是升技的,升技的难修

网友:
刷BLOS  压桥

网友:
问下楼主IO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一长三短是显卡问题,确定显卡没有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
主板io是w83627hf-aw

网友:
内存 和显卡都出现问题   那么应该考虑 北桥问题   BIOS问题  不太可能   先检测一下北桥好坏与否

网友:
W83l951d是一个EC,需要烧录资料.W83L951DG and W83L951FG:Mobile Keyboard and Embedded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