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B怀疑是MCU问题

楼主(2010-05-17):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的LXB-L17B液晶,一开机是花屏.我就查供电一切正常.然后我就给主芯和屏上电路芯片加焊..现以变成了没光没图..指示灯常亮..我怀疑是MCU程序问题...求各位能不能给这个型号的MCU程式我..谢谢..PS:主芯供电都有3.3V 高压那里都有12V 和5V

网友:
就怕你的电烙铁把主芯片或存储器击穿了,软件我只有Ienovo(联想)LXB-L17C_LM170E01(A5)(NC)_(Winbond_W49F002UP12B)_56L1133-33-LG7V:1.3_5key,你需要我会上传,多了就是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也不知是不是主芯片坏了。。但根据这个现像有点像MCU出错。。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谢谢你。你的程序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花屏为什么不把屏线拆上来擦一下或者换一根试试,指示灯常亮肯定是你加焊的有问题,有连锡或者主控焊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都试过了。。。不然我也不会去加焊主芯片。。主芯片我也清理过M次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
首先看清型号你是B系列,我是C系列的,按道理应该通用,不过有什么差错或要扣下载分,别骂人!!!

Ienovo(联想)LXB-L17C_LM170E01(A5)(NC)_(Winbond_W49F002UP12B)_56L1133-33-LG7V:1.3_5ke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试一下。。希望主芯片不是真的死在我的烙铁刀下。

网友:
MCU是AMIC
A290011TL-70
0320T
MGG9Y
贴纸编号是
56L1133-4L-K4F v1.0

网友:
我觉得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两种型号方案都不一样,程序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
焊接短路了吧,花屏应该考虑的是屏线问题和供电电压

网友:
这个机子是屏的问题.

屏的通病.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读出来给我呀.

可以用其它程序交换.

我的L17B是开机时间长了转黄灯, 开关无反应.

网友:
联想屏坏的多。你在修的时候为什么不先用通用驱动板烧一下程序,故障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