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

楼主(2010-05-17):
北桥 严重发热 AN4战神版 不能做系统 换了硬盘 故障没解决 求救

网友:
查下VDDQ电压有没有偏高,如果偏高了会装不上XP

网友:
测所有三极管的电压看有没异常

网友:
不能做系统 换了硬盘 故障没解决
-----------------------------------
现在什么问题,先把所有供电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