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使用方法

楼主(2010-05-17):
哪位师傅有空呀,写写MATS的使用方法嘛。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没人教啊,哎。。

网友:
只要进DOS,找到MATS的具体位置,运行MATS,例如运行MATS6就输入MATS6 -C 10,后面的10是检测10%的意思。大家试试?肯定OK的

网友:
网站上有维修工具的下的啊。你找找。光驱就O了。关键是怎么看结果。

网友:
本版已经有很多相关使用说明
==================
大概使用方法如下:用硬盘做一个98系统,然后把MATS软件拷贝到分区下面,对于花屏的显卡首先要测PCB是否有短路存在,并且测试相关测试点看是否可以插到主板上测试。。。以上工作完成后现在我们就开始测试显卡比如显卡是7600GT,上机后可以点亮并且花屏,这个时候我就需要进到98DOS下,按F8进入后选择6就可以了,下面进入7600测试程序,一直进直到进入子目录下找到MATS.exe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相关测试结果本版有很多例子,大家可以参考,先学会测试再学找报错位,要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MATS使用说明

  看好多朋友都问具体怎么用MATS,其实不复杂,首先说明的是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

  至于怎么进纯DOS相信大家都会吧,如果你的系统是XP,请去网上搜索一个虚拟软驱软件,简单设置之后 开机就有个选择项可以进DOS了;

  把MATS.EXE放在一个目录下,如: D:\VGA\,进入DOS模式之后,转到D:\VGA目录下,输入MATS 按回车。

  这时,如果你的显卡是N卡,型号在MX4XX~6XXX之间,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测试画面。

  过程怎么花都不用管他,等测试完毕之后会跳出结果

  格式如:
  FBA0~31
  FBB0~31
  FBC0~31
  FBD0~31
  或FBA0~31
  FBA32~63
  FBC0~31
  FBC32~63
  或FBD0~31
  FBD32~63
  FBD64~95
  FBD96~127
  .........................
  如果你的显卡实在是花的看不到测试结果,就用一块好的显卡进入DOS。

  然后进入D:\VGA目录下,应该会生成个report.txt文件,测试结果就存在这里边, 输入 TYPE REPORT.TXT 回车,就会显示测试结果 ;

  或直接进入WINDOWS 找到D:\VGA\REPORT.TXT 记事本文件打开查看结果.

  至于看到测试结果

  怎么确认究竟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具体的好方法.
规律只能靠大家慢慢摸索;

  PS: MATS 只是测试哪个显存上有信号存在问题,并不能绝对定位某一个颗粒是坏的,因为信号一端在显存上,另一端在GPU上,而且GPU坏的几率要大一些.

网友:
纸要不是一棵显存故障先加焊gpu

网友:
楼上的纯是误导

网友:
请问MATS有没有分什么版本测试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楼上的,当然有了,不然怎么测试相关的型号显卡,

网友:
我是用powerdos这个软件来运行mats,r3,mhdd,刷BIOS,支持ntfs读写。附上地址,下不了自己找吧。
http://26.duote.org/powerdos.exe
具体是先把这些DOS软件复制到其中一个盘里,运行powerdos后先读取NTFS分区,再运行命令行,按盘符例如C:回车就能进入该盘,dir命令可以查看该目录的所有文件。cd命令可以进入下一级文件,例如cd mats那就进入了mats的文件夹,然后运行mats7.exe然后就会出结果了。

网友:
纯DOS才是最好的方法,有些DOS功能不然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mats  最佳的运行环境 是纯正的dos!  利用软件做出来的 dos  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加载项
对测试结果 有一定的影响呵,mats  运行完成后会自动生成一个记录测试结果的文本文档 reprot.txt
如果花的太严重,可以另外换上一张显卡进入dos查看或进入系统查看

网友(2010-06-16):
我的怎么是花屏 啊...版本不对么?

网友(点评):
说清楚些

网友:
是版本不对....下载了一个MATS8才好用....不过通道怎么辨别啊....

网友:
6楼和7楼哪个说得对啊。。。。。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