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不开机

楼主(2010-05-17):
三星R50,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0.7A不动,测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到0.7A时,需马上关机,否则马上短路,烧CPU滤波电容,触发瞬间测知是因为CPU电感电压都到了18V所致,屡次烧CPU滤波电容,换CPU供电芯片LTC3735依旧,换CPU坐依旧,CPU的上 下管都换过了,依旧。还怎么查,请高手指点,正在维修,急!

网友:
那位有LTC3735这个芯片的PDF资料给我传上来一个,谢谢。

网友:
CPU供电短路,或者3.3/5V短路,你测一下。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的下管有没有续流二极管 看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不上CPU的时候 什么情况   上假负载试了吗

网友:
据我的经验,上管G极不受控制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不上CPU喝上CPU现象一样,现在我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