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上电短路无3.3 5v 电流。0.14 左右 把1631 22脚翘起不短

楼主(2010-05-17):
vl 输出不正常 2.几V 阻值不正常 正常的是400多 现在只有100多 边上的东西都换了好多了 到1845 那边  1631 SHDN on3 on5 都正常 主供电不正常 15。几V Q38 控制只有10V 多TB也换过了 晕死了 那个大哥救救我吧

网友:
先断开vl到1845那边的再看看还有没有短

网友:
1631 换过没有?

网友:
1631  22PIN是16V供电脚吧。这个是连接着保护隔离电路的呀,这部分短路。。。。。不是应该查保护电路吗?

网友:
主供电查保护隔离那边吧

网友:
1631坏了吧 先拆下来 量一下静态数值,如果正常 ,就换一个上去。

网友:
工作条件很重要啊 先找下它们的信号和信号工作的条件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