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00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0-05-17):
HP C700电池与外接电源一起用正常也可以充电,当拨掉外接电源就死机,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充电

网友:
单独用适配器死机吗?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单用电源也正常,单用电池开机进到WINDOS画面也死机

网友:
电池充放电芯片有问题,或者放电场管问题。先换放电场管试试。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