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加内存条进入不了系统

楼主(2010-05-17):
今天客户打电话说他主板原来是512M的内存条,自己又买了一个1G的内存条(DDR2 800),发现加上后进入不了系统,单插DDR2 800的情况一样,过去看后发现主板是可以插DDR400和DDR2 533的那种主板,请问下朋友们是不是这样的主板不能加DDR2 800的内存条啊?

网友:
有可能上不了800外频,试着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板子老了,尽力忽悠他换板子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在BIOS设置里面改,怎么改?他插原来512的内存条可以进系统

网友:
你打算超频?肯定是主板过老不支持倍频原故,见意更换主板叫他。。

网友:
貌似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2010-06-26):
刷个blos试试

网友:
品牌机总有各种各样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你朋友说可以改 你应该去问他, 毕竟我们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主板。  他都说可以改了 问他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注意内存的SPD 品牌机由于BIOS没有内置参数  所以 全靠内存的SPD 你懂得
我的条子也这样 正在找SPd准备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