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mbx-42供电电路图

楼主(2010-05-17):
我有一款sony小本本,外观为淡紫色,宽为275mm,高为225mm,因非正式会员无法上传图片,只能尽量详细说明,望谅!
外壳上未标明属什么型号,查得主板上标称为:SONY K30900100/兄 KS-112/MBX-42 1-679-741-11
测DC供电电源19.5V正常,电源IC:LTC1628CG无供电、无输出,约为0.0几V;总而言之,各级都无工作电压。
PCB板中除标有CN(插座)、IC(芯片)标号外,无其它元件标注。
在DC供电(保险管、二极管)附近有一八脚IC,标号为:1255,其各电压为:1脚:19.15V;2脚:0.02V;3脚:0.01V(应为接地,对地阻
值约十几),4脚:0.44V;5脚:0.02;6脚:19.3V;7脚:0.02V;8脚:19.3V。
此芯片不知道如何供电与工作,找不到相关资料,若哪位碰到过,望不吝赐教。
另面附近还有一八脚IC,标称为:IOR 019H/2F3Z /F7313,其电压各为:1-4脚:0V,5-8脚:19.3V,
对地阻值为:1脚约:560;2脚:1267;3脚:560;4脚:1268;5、6脚:493;7、8脚:213。
边上没有找到场效应管,因此,也不知道哪个是属门控类的,望能提供此型号或类似型号的主板电路图或供电部分电路图的同行、前辈们能与
我联系,QQ:897194208;请勿将电路图直接上传至此,我没有浏览权限……拜托各位了。

欢迎有此型号或相类似故障维修经验的同行们,跟贴交流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问题补充:CMOS电池放电后,重新插上DC电源,有时电源管理IC电压正常,5V、3。3V等,但维持的时间只能几秒、十几秒……过后,无开机电压。怀疑是隔离保护电路没有把供电传送至下级,哪位知道此板的隔离保护电路的元件?主要是门控及三极管(我没在主板上找到其它电路上所标称的Q3、Q4类的场管),热切期盼中……

网友(2012-05-27):
咋没高手回复啊,楼主修好了没,我有一台PCG-XR1的开不了机,也是电源IC:LTC1628CG无供电,但是5V和3.3V有电压

网友(2015-10-16):
没图纸吗  那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