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主板 不复位

楼主(2010-05-17):
技嘉 M64PME  单桥
上电四条杠
CPU无复位,上管有12V,G级无电压  S级无电压
                 下管 D 无电压  G 无电压
                 管理IC  有供电  无EN信号
内存           无供电

桥加焊过   现正在重植   基地有谁修过这块板  给点意见

加焊过了无效 ,再查内存供电,上管D级3.3V  其他所有脚位无电压,查IC有供电,少个SS开启信 上图是 内存供电IC
谁知道SS哪里来的  或者给我个图纸

网友:
。。没有修过,不过据你所讲情况,基可以把 桥 归入怀疑对象。。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事,你在看一下网卡热不热,这几天雷击的板多,一样没有复位

网友:
建议还是先修内存供电吧,如果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话,CPU也会没有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