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71奇怪的问题 不解中

楼主(2010-05-17):
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做系统 奇怪的问题来了 ghost完了 。。。。。。 然后重启 接着进度条 。。。。 然后滴的一下 post卡跑的是26 然后就没显示 很郁闷 有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 硬盘 内存换了 u也换了 电源一样换了 怕是版版的问题
硬盘

网友:
1:之前什么故障来找你重装系统
2:如果不加载GHOST里的驱动是否能正常
3:用一步步安装的方法重新安装系统
4:硬盘清零,重新分区装系统,不要忘了把C盘激活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集成网卡坏,或独立 网卡 坏,去 了网卡 就可以 了。不 知道 能 试用你 的 问题 不

网友:
这种问题原因应该很多的,比如CPU温度高吗?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是掉电吗/
CPU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