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

楼主(2010-05-17):
兄弟们 电源部分的输出整流双二极管,代换的时候用多大的可以通代啊!    谢谢

网友:
可大不可小  按照这个原理代换即可   一般整流桥不需要  那么标准

网友:
修过一台电源,整流桥坏了,换了个个头大的,一样用!

网友:
不是说的整流桥吧,人家说的是双二极管,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3A以上,旧电源盒里面多的是

网友:
找两个耐压100v3A的二极管并联代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