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5-17):
1、旭日410A不加内存加电CPU风扇转,
2、加内存后开机,CPU风扇转3秒钟就停,但主板上有供电,USB供电2.4V其他的供电都正常。

这块主板不能插诊断卡,我也没有可调电源。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下5V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内存换过吗 修本这点资都不想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