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1ap电源

楼主(2010-05-17):
航嘉hk280-21ap电源,ps-0n,紫线有5v电压,短接ps-on ,ka7500b 4脚还是4.5v,最有可能那一路短路。ka7500b供电,基准电压多正常。

网友:
保护了,主要查几路输出电压是否有短路啊。查不出就把7500的4脚接地,引行通电,看看哪里冒烟。

网友:
主要查几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