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J蓝屏

楼主(2010-05-17):
维修一台华硕M9J笔记本电脑奇怪的蓝屏现象:每次当电脑关机停止2个小时的时候后 再开机第一次的时候电脑当LOGOU画面,进去后蓝屏,然后重新开机再运行一切正常,这个时候只要不关机多长时间都可以,我以为这样的话电脑就好了 第二天又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弄了,哎 请教更为高手

网友:
拆下来 在冷机的时候 查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时钟的可能性大

网友:
技术小组说一下 为什么要重点检查时钟呢  怎么会是时钟的问题呢

网友:
我原来碰到过一台 T4系列的  每天第一次开机都蓝屏  从启就好了  结果把内存换了 就好了 呵呵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只能用256M内存的,不能上512M内存,上512M内存就停在XP的启动画面,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没无换过系统试一下

网友:
显卡也会引起这种现象的哦

网友:
疑难杂症,难修,建议先从简单的着手,先更换配件吧

网友:
显卡更换过,系统重新做过 内存是板载的,都弄过了  外设也排除了  CPU也换了  我滴个天啊  我郁闷

网友:
开机能亮的机器 很难搞哎!!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先吧周边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看看内存  时钟啊  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CPU供电芯片啊

网友:
疑难杂症转确实是不好修啊。修的话是最头疼的事。

网友:
没碰到过此问题,这现象是有规律的吗

网友:
类存的可能大